主办集成显卡 接显示器 偏红

楼主(2009-07-25):
全集成 775主板 接显示器 偏红。
    不知 从何着手。。

网友:
就是RGB的阻值

网友:
测一下RGB的阻值有没有偏大?

网友:
显示器老化了吧,换台试试

网友:
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检查一下数据线

网友:
灯管的问题,灯管老化了吧

网友:
看线vga 线接口

网友:
换显示器试试

网友:
首先排除显示器和线,不行的话再检查主板RGB 三基色的阻抗有没有变化,一般都有是75欧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