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旭日410MCPU无电压??

楼主(2009-07-25):
联想旭日410MCPU无电压??开机电流0.26 然后 停顿一秒就掉电了,开机瞬间量各供电电压,发现CPU供电 无电压,此板CPU供电 芯片是MAX8771.请问高手有没有遇到过,是什么问题啊,
cpu
芯片
cpu供电
掉电

网友:
先加焊电源IC啊,检查一下CPU的供电部分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望板兴叹者
先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,不行的话在换一个,要保证是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