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848PN 跑C0 电源插口3.3V只有2.6V

楼主(2009-07-25):
昂达848PN 跑C0 电源插口3.3V只有2.6V.刚刚一开机3.3V只有2.9V 慢慢的减就成了2.6V左右. 之后就不工作了,刚刚开机能工作.能看懂么
维修联盟群:42367168 欢迎讨论

网友:
查一下用3.3V电压的几个芯片,有网卡,南桥,IO,时钟等,电压降了那么多,肯定有个芯片击穿了,会发热的。

网友:
谢谢你  问题解决了 可是北桥好热,北桥散热片上手不能长时放在上面.北桥电压1.7V

网友:
是北桥上的供电管有问题 可是换了 正常了 但北桥很热????????如上所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