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2无显示

楼主(2009-07-25):
今天修到一台IBM T42机器,触发后,电源跑0。45A,各电压都正常,测试卡跑FF。没思路了
望高手们指点一下。
电源

网友:
电流有跳动没?测试卡有没走吗?CPU座确认完好吗?

网友:
各大芯片发热量都正常不?

网友:
可能是显卡不行.

网友:
继续查 查CPU复位 有没有!

网友:
新力量维修
兄弟,刷哥BIOS试一试

网友:
本本波
CPU复位怎么查啊,给兄弟说说呢

网友:
CPU有复位,也按CPU座开机,也一样现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