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联想LXM-WL19AH开机半小时后,会黑屏。

楼主(2009-07-25):
一台联想LXM-WL19AH开机半小时后,会黑屏。又有点像关机了,指示灯变得很暗。这种现像有几种坏的可能性。
黑屏

网友:
"指示灯变得很暗"?那有可能只是电容爆了

网友:
楼上的师傅,在次感谢你对我们这些新手的指导。明天我帮它拆开看下。
这种故障还是第一次看到,把它电源拔掉,过一会儿在接进去,又能用半个小时到1小时。

网友:
灯管坏会这样吗。如果现像是关机呢。

网友:
90%是电源坏了

网友:
路过,高压板都有可能!

网友:
先拆了看下,有没电容爆的

网友:
看了,没有电容爆.今天又变得无法开机了.试过是主板故障.只是不懂怎么查故障点

网友:
电源板的问题...换个通用的!

网友:
电源板我试过,是正常的.已经确认主板有故障了,我这有两台.可以试

网友:
多半是电源的问题,电容爆浆只是其中一种可能。先看看+5+14V输出是否变低了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