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dlink 1024d内部的工作电压

楼主(2009-07-25):
电源模块坏了,没有输出,想用其他电源替换试试,不知模块的输出电压是多少,请知道的兄弟说说,谢谢!

网友:
主供电多为3.3V 和 5V。你先用3.3v实验下。辅助电压有9V 和12V的。

具体的方法是看电容的电压,看IC的参数。

网友:
只有一路供电,电容耐压都是16v的,IC上全部用胶粘上了散热片,网上也找不到资料

网友:
shi 是3.3V,我刚刚拆了一个机器帮你测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