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嘉HK280-25AP故障

楼主(2009-07-25):
请教各位老大航嘉HK280-25AP故障
一块航嘉HK280-25AP电源(PCB板号:HK280-21AP)KA7500B+LM339N组合
故障是短接绿黑线有时风扇转几圈就停,有时正常,风扇停转没有输出时测KA7500 4脚为高电平,保护了,先后断开+12V +5V +5V与-12V的稳压管或二极管短接绿黑线都保护,当断开+3.3V的过压保护稳压管时,短接绿黑线电源不保护,只是测+3.3V输出端为3.4V--3.9V之间跳变,+12V也在跳动。

只要不接+3.3V过压保护稳压管,每次短接绿黑线电源都可输出。只是电压不稳。+12V在+11.2V--+12.5V之间变化,+3.3V在3.4V--3.9V之间跳变,加不加负载都一样。
+3.3V 的稳压管从好的电源上拆来换,故障一样,次级整流管都换过,次级的滤波电容都换过,+3.3V稳压的A733 TL431换过,取样电阻测试正常,降压电感换过,还是不行。
不知该如何维修了
请知道的老大们发言
先谢谢了

网友:
等了这么久没人回答我
大侠帮忙呀

网友:
当断开+3.3V的过压保护稳压管时,短接绿黑线电源不保护,只是测+3.3V输出端为3.4V--3.9V之间跳变,+12V也在跳动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这个说明电源的稳压控制有问题,你检查 KA7500B 和 推动管 部分是否有问题。

网友:
电源的稳压控制部分都已查过,各路取样电阻都测量过,KA7500更换过。
推动部分,两推动管待机时 B极为2.2V,C极为1.5V,E极为1.49V。断开+3.3V的过压保护稳压管电源有输出时 B极为1.89V,C极为5.5V,E极为1.49V,推动管供电17V经1.5K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