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HYB25D128323C-3.6A显存哪里有卖的?

楼主(2009-07-25):
我的Dell笔记本电脑的显存坏了,请问哪里有卖的,我在天津:
型 号:HYB25D128323C-3.6A
厂 家:INFINEON
封 装:BGA 11*11mm

网友:
三星  的hy  的  大多 可以代替的  更换下试试

网友:
可以用HY5DU28323和K4N28323QC-ZC25/28/33/36
我这就有卖的。。

网友:
有沒有實際一點的東西.

网友:
可以用HY5DU28323和K4N28323QC-ZC25/28/33/36
我这就有卖的。。
引用 网友A:

请问版主多少钱一片?怎么购买?
我手头有废旧板上拆下来的SamSung K4D26323RA-GC2A,请问这个能替换吗?这个芯片比HYB25D128323CL-3.6A长1mm,但引脚分布和尺寸是一样的,并且都是128Mbit。但个这芯片是SDRAM,而HYB25D128323C-3.6A是SGRAM,不知换上去有没有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