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醒大家淘宝上卖的点灯工具点不亮22寸管

楼主(2009-07-26):
今天买到一个,试了下最高只点得亮19寸的管,应该是功率不够吧.

网友:
不对吧,那玩意就是个通用高压条,我都是用通用高压条点22寸灯管的,没什么问题啊

网友:
有些板的确是功率不足,无法点亮22的

网友:
点灯亮的 : 说白了是一个振荡电路,能带动的灯管还真少,还有增加误判断机会!

自己点灯管建议用高压板直接试,如果灯管大就用四灯,其他三口接自己的带架子灯管,留下一口做测试用,一个个灯管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