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nx6120加硬盘就死机

楼主(2009-07-26):
前两天接的一台hp nx6120机器,来的时候是开机显示hp logo画面就不动了,敲键盘也没有反映。接下后检查时发现取下硬盘就可以过开机画面了。也可以进coms设置了。加上硬盘就又死在开机画面。换了硬盘、内存、cpu、南桥还是不好。硬盘的5v供电也没问题。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的。指点一下。先谢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重新做南桥吧

网友:
测量1脚信号有没有,不行刷个bios

网友:
有没有换过sata口的那两对电容。

网友:
硬盘也有可能哦,有没有换个试下

网友:
这个机器我们修了过百了,停在LOGO就换南桥吧,99%搞定

网友:
我上次修到一台一样的。是光驱坏了。换了就OK了。你拿下光驱看看还死机吗?

网友:
看来是属于通病性的故障了

网友:
南桥问题居多,少数光驱松掉了!

网友:
在做个南桥看看,有碰到过是南桥问题

网友:
南桥问题多一点,但不排出硬盘,光驱,接口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