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b62501 产生 vcc3sw的3大条件回许冠杰

楼主(2009-07-26):
我觉得你说话也太自大了,VCC3SW产生与EXTPWR 和55脚的THM没有关系,那是你没有遇到过,你自己也在EXTPWR分析中说道了,它只是决定了电池供电场馆打开,还是外界适配器供电场管打开
那这个就不是自相矛盾吗,没有EXTPWR那么57脚怎么会得到他要的电压,VCC3SW怎么会产生。

网友:
啊??VREGIN16这个电压不是直接在保护隔离经保险直接出来的么。。。怎么回事..问题应该是55pin串联的热敏电阻出问题导致 tb保护了不输出vcc3sw吧..?

网友:
那么把TB62501的2脚和55脚分别断开,或者对地短路看看是什么情况?有板子的试试看。

网友:
产生3SW最基本的条件应该是电压正常,电源侦测电路正常

网友:
这个问题应该跟程序有关系,谁知道程序是怎么写的呢?只有找块板试试。

网友:
57脚是直接通过一个复合二极管和一个电阻到达tb62501的57脚的,保护隔离第二个场管的道通并不影响tb62501供电,所以extpwr并不会影响vcc3sw的产生,昨天我对一位前辈说了很不尊重的话!希望他不要放在心上!

网友:
见上图,如果Pin55脚断路, -SHDN输出为0, 3SW被拉低, 现象是3SW为零,理论上3SW有输出,只不过是拉低了.

网友:
个人认为VCC3SW产生与EXTPWR没有关系, 与pin55的关系见上述.

网友:
看完TB62501的英文资料,产生VCC3SW有三个条件:一、供电,VRENG16,二、54脚的电池电压检测大于2伏以上,三、59脚输出过流,电压幅度过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