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显示器没见过的故障。。。

楼主(2009-07-26):
这台显示器是昨天晚上9点多接的。客户送来是说,开机,显示器没有反应。
经过我检查,发现:
1.这个二次电源是属于降压型的。。我比较头疼的电路。
2.在加电的时候,灯丝电压刚开始有6V的电压,然后过上20秒的时间就变成0V了,同时显示器的指示灯变成黄色,一闪一闪的。
请问,这属于哪儿的问题造成这种情况的?
这个灯丝电压是从次级电压,经过B772过来的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先补焊,有可能是虚焊,再查电路吧。有保护了。

网友:
B-短路,应该是行管,或者行管附近的那个三角二极管有问题!

网友:
什么牌子的显示器.在没有出问题的20秒内显示器又是什么情况.

网友:
多是行电路问题,可能保护了...............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这台也一样,点亮几秒钟时间,一过又是一闪一闪的,关显示器电源,在开,能点亮,几秒一过就那样子。怎么回事?

网友:
主要是这台显示器是降压型的二次电源..很难搞的.不知道是哪儿的原因造成,行开机瞬间工作一下..然后就保护了...

网友:
把显示器的具体型号报过来,看看

网友:
应该是保护电路工作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