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印机让我弄坏了 请大家帮我看看

楼主(2009-07-26):
D:\1LQ300k是掰断的 这是个什么东西 该怎么弄 修还是换?
打印机

网友:
照得不清楚,不知道你发的是什么东西??

网友:
字车部分,,,看看你的打印头扣得紧的话可以上机试下,扣不了只有换哦,注意一些就行

网友:
应该是只能换掉了,要不用502 粘一下试试,不用的话挡片上不上去,上色带打印会有黑条!

网友:
固定打印头的吧 粘上打发了在说!

网友:
看图片好像是断来一半?不知道帮你顶~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