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Eee pc 904HD开机后掉电

楼主(2009-07-26):
师傅们,都来帮帮忙吧。这台Eee PC开机后使用一会就掉电,有时掉电后就不能重启,换了南桥不行,因为该机器拨了一碗汤进去了。修开机了以后就是这个问题了。请高手指点。
华硕

网友:
裸板上电测 快死机的时候肯定有现象
IC有性能不良的 摸温度试试看 能找到故障点不
关注种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