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不定时花屏

楼主(2009-07-26):
我的是gf7300gt,不定时会花屏,而且温度还很高,补了硅脂后能正常,但是过几天后又花屏,屏上有条纹,颜色不正常

网友:
温度高你查查主芯片供电  还有就是主芯片背面的小电容有漏电的
   这种情况多些

网友:
现在 天热  什么卡子
3d都高烧

核心 虚了

网友:
应该是主芯片空焊

网友:
应该是主芯片空焊
引用 网友A:

知道GPU为什么会空焊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