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显示 无高压

楼主(2009-07-26):
修一台显示器 无反应 不显示  量电压 电源这块正常 电压输出正常  二次电源 升压管正常  行管也没坏 就是没有高压 行不工作  最终查到没有12V  CPU 不工作  因起行振荡块不工作  没有给行激励信号  因为12V在显示中主要是给芯片供电   是一个小三级管击穿造成12V短路

网友:
现在什么情况?  换了这个三极管就好了   CRT好像是没有这么简单的

网友:
很正常,我就遇到过。

网友:
修CRT真的比修液晶难多了。电路又设计的复杂,还带一定的危险性!

网友:
看来楼主是跑了不少线的,有收获嘛,恭喜恭喜!技术更上一层楼了。顶你。学习的精神可嘉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