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看下是IC

楼主(2009-07-26):
客户拿来一INTEL原装的D915GAG/D915PSY的主板,是插小电压不通电,电源管理芯片被人换过,想知道这板原来的电源IC是什么,这板上的是5019,不知是否正确。望各位帮帮忙

网友:
一个5019配3个5009,从这一点就知道有没有给人换错.

网友:
一INTEL原装的D915系列用adp的多,驱动ic是什么,如果是3418k,电源管理是adp的。

网友:
这个应该有副电源管理芯片的

    看看副电源管理芯片就知道主电源管理芯片什么型号的  这都是配合的

网友:
问题还是没解决,我换了个3188的上去能通电,但是一下子就会少管子保护掉了,换了几个5019的都不行,那板上是3481K的,不知是配什么芯片的。哪位有麻烦帮帮忙吧!先谢了

网友:
电源IC   ADP3188   驱动IC  ADP3418K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帮忙已经解决了是3181,这板在别处修过,那IC被动过,现在的维修店好多都是没料或修不出来的随便换了个上去,真是有点替他们悲哀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