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芯片

楼主(2009-07-26):
华硕板只有一个桥,这种板用AMD的,在他附近有一个场效应管,这个管做什么的,给哪个供电的,给桥还是给CPU,他在桥与CPU之间,还是另给内存供电,主板型号是M2N68 PLUS,知道的快快回答我哦,谢谢拉,各位大虾!!~~

网友:
一般是给桥供电的~~~

网友:
给桥供电的 大多数 你可以量下电压1V多左右。也可以跑下线路

网友:
应该是产生VTT电压的吧!!!

网友:
现在什么问题都不知道

网友:
那个电压应该是1。2V的吧!是供北桥也通座子里,那电压不正常会烧CPU,和影起全板没复位

网友:
应该是给桥的你测一下这个场管输出极有没有1。2-1。5   的电压。有的话应该就是给桥供电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