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板卡资料]
主板大大地问题

楼主(2009-07-26):
华硕板只有一个桥,这种板用AMD的,在他附近有一个
场效应管
,这个管做什么的,给哪个供电的,给桥还是给CPU,他在桥与CPU之间,还是另给内存供电,主板型号是M2N68 PLUS,知道的快快回答我哦,谢谢拉,各位大虾!!~~
华硕

网友:
你说的问题补明确 没说清楚 所以补好回答 你说的那个场馆的输入、输出电压是多少 如果输入3.3V输出1.2V是给桥供电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