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SONY A117S开机不显的问题

楼主(2009-07-26):
SONY A117S裸机通电开机电流显示在0.5,再关机开机,电流显示0.9但显示器不亮。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?并且每次彻底断电后,都需要重复以上步骤,感觉CPU才能工作。请高手指点

电池也放电了,还是不好使。

网友:
楼主能把从触发到稳定的电流变化说下吗?另外看下主板采用的什么显卡!

网友:
你检查了吗?是不是有地方虚焊了!我上回遇见过一回这种情况,不过不记得是那个机型了!

网友:
你查一下 CPU复位 有没有

网友:
路过学习一下,嘻嘻!

网友:
待机电流0.01,第一次开机电流0.5,第二次开机电流0.9。脱焊情况检查了,没有。复位信号没有检查,没有假负载,没找到集体位置。

网友:
谢谢大家,我再研究一下

网友:
如果没有具体故障  放下电 试试

网友:
两次重启问题解决了,是南桥虚焊,但是不显的问题还没有解决,估计得做显卡了。谢谢大家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