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液晶板的MCU和BIOS芯片

楼主(2009-07-26):
各位高手,看你们上面说刷MCU,是刷到像主板的IO一样的芯片里,还是像刷到主板的BIOS芯片里的,我是新手有点搞不明白,还有就是MCU和像主板BIOS一样的芯片,有什么区别啊

网友:
MCU和主板的BIOS块差不多,只是现在已很少用了,大部分写在一8脚存储块里!

网友:
那像主板上的IO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啊,有什么作用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那是数模转换IC,把红绿蓝三色转换成数字信号用

网友:
请看此贴!
http://202.91.227.110/viewthread ... &highlight=710n

3楼的 有非主流泡!

网友:
io是基本输入/输出的意思,键盘鼠标等等~**~还那是数模转换IC,把红绿蓝三色转换成数字信号用!晕死

网友:
谢谢各位解答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