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开机关机

楼主(2009-07-26):
IBMT41P的笔记本开机提示FAN ERROR就关机了,是什么问题的,是风扇坏了吗

网友:
风扇转速低于正常值就会报错!可以换也可以修,看你怎么搞定客户了,呵呵!

网友:
换个风扇看看,要不就是电路出问题了

网友:
不过风扇都没转啊,好象也没问题的

网友:
直接跟客户说风扇坏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就是中央处理器 风扇 错误。

1、首先检查一下风扇有没有被灰尘等东西堵住转速不正常。有则清之。
2、查看CPU风扇接线是否正确。一般主板检测不到的CPU风扇而且主板设置了自我保护后就会提示。将反正和位置都搞对。
3.风扇转速不够。点一些润滑油,注意不要多。
4、还不行的话就换一个风扇吧,但是不建议把BIOS中的这个报警去掉。

网友:
风扇可以修也可以换,看客户了!

网友:
楼上很多人都说了,楼主照做就是了

网友:
那英文说的就是风扇问题,换风扇就行

网友:
我看也是风扇问题。开机只是一闪而过吗?只有先换风扇试试啦
可能是灰尘过多。。影响它了

网友:
这种问题一般这样处理就好了...
清尘,修风扇,换风扇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把风扇拿下,加5V的电压,看转速正常不正常;正常的话,问题就在主板上,跑线路看看检测那一脚,若风扇坏,就换一个

网友:
风扇转速低于正常值就会报错!可以换也可以修,看你怎么搞定客户了,呵呵!

回复二楼,出现这个错误解决方法应该都差不多的,清理,不行更换,或是电路问题,我记得风扇上有三根线的,不明白风扇的转速怎么会检测出来?小弟是“彩”鸟还请多多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