系统启动故障

楼主(2009-07-26):
今天刚给用户装的GHOST系统。装完以后备份了系统。系统备份完以后。电脑开机到启动项那里老是默认还原项。非的手动选到第一项正常启动。才能启动。请问这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简单!我的电脑-属性-高级-启动和故障恢复-编辑-把多于的启动删了,前面的亮个勾也不要

网友:
会不会是哪里没有安装好引起的,

网友:
谢谢菜鸟阶级。可能就是你说的问题

网友:
二楼说很对,在那里也可以把默认改了!!!

网友(2012-02-21):
我的电脑-属性-高级-启动和故障恢复-编辑-把多于的启动删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