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这里的U表示什么意思

楼主(2009-07-26):
根据我所知道的电路中U代表IC 集成电路的意思吧,可这个摄像的电路板上标的也是U,却焊的是贴片三极管,菜鸟的我很是头疼,搞不东什么意思,还有就是,这东西怎么判定好坏,我用的是指针表,很多教程都上网数字表,看不懂,谁能讲的通俗点啊,谢谢了

网友:
了解一下三极管

网友:
这个好像不是三极管吧?看起来象三端稳压管

网友:
三端稳压管??

网友:
人家三端稳压器都i是叫u 的 我南方的朋友还叫三极管叫芯片呢

网友:
个人感觉这里的U还是表示一个IC的意思,或者类似IC的意思

如果是这样的话,这个三个脚的东西应该是个稳压器,因为一个稳压器也算是一个IC的

网友:
谢谢大家,谁有没有维修摄像头的书籍,我买,实在是找不到,先谢过了

网友:
很多教程都上网数字表,看不懂,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数字和指针万用表差别不大吧?

图上标的东西不要理解的太死板了。U一般表示集成电路,但有是时候也可能是三或二极管,每个厂家用这些符号随意性很大。具体看你这个图(不清晰),你可测量三个脚的电压来初步判断是稳压集成电路或是三极管。

网友:
这里U是PCB生产厂商印刷的符号,无固定含义,可以是IC,场管,三极管,稳压器,你的板上是一个线性稳压器

网友:
不会是传说中的5V转3.3V的管子吧,类似于1117之类的

网友:
3.3V对地短路?  不会是10欧的负载电阻把你迷惑了吧?

网友:
3.3V输出负载电阻有的是10欧,有的是28欧,各个电源是不一样的,看一下电路图就明白了。

网友(2009-09-07):
真的好复杂哦,真难学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