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伙看看这张显卡是几兆的

楼主(2009-07-26):
华硕5200显卡,采用4颗英飞凌HYB25D256160BT-6的显存颗粒,按照资料及卡上标的应为128M的显卡,但系统只识别出是64M的,真搞不明白。
卡上的标签是ASUS V9520MAGIC/T/P/128M/A

网友:
V9520MAGIC/T/P/128M/A

网友:
有可能坏了一颗了,所以认成64的

网友:
刷BIOS 能恢复吧 有些内存生产厂家来不及完成订单就把BIOS刷成底的保证按时完成订单

网友:
典型的  颗粒  损坏

现在  你进系统用gpu-z看看是不是显示32bit

使得话  把  右下角的两显存  一个一个  换掉

基本可以搞定

网友:
我现在把下面的两个显存全部拿掉了,当64M的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