买了套假负载.不知道如何使用.有空的指教下

楼主(2009-07-26):
http://item.taobao.com/auction/i ... 60df91615728867.htm

不知道怎么使用.谁能介绍下?

网友:
简洁清晰明了的东西还要找人吗?哪里插得上就用到哪里,上面不是都标明了什么AD线啊 什么复位时钟的```照着量就行了.

网友:
哦.接上去着后用万能表量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必须万用表,主要是二极体值和电压

网友:
并不是说一定要用什么量,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,它只是方便大家,把不好放表笔的PIN脚拉出来做了统一,
而且给你归纳了PIN脚,方便你量测,而且不用死记。
该用万用表就用表,该公示波器就用示波器。

网友:
哦.原来牙齿...

网友:
这个我也不会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