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主板自动重起

楼主(2009-07-26):
各位大侠,我的技嘉主板开机十分钟后就会自动重起,我学过一点主板维修,大侠们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一般是什么问题啊 ,先谢啦!

网友:
先排除系统,内存电源等外部设备的故障可能性吧

网友:
现在是夏天,检查一下散热的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些问题都好象没有, 应该是主板 的问题,呵呵,谢谢啊

网友:
先排除系统,设置 内存电源等外部设备的可能性
  不行就换个I/O   GA坏I/O 的很多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知道GA-945P-S3的板好象是没有BIOS 的是吧,这块板我找了半天就是没找到个象BIOS的东西,有图纸的话给我张好吗?

网友:
先排除系统,设置 内存电源等外部设备的可能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