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775主板自动关机???

楼主(2009-07-26):
V星主板RC410M 型号:MS-7173 集成显卡,网卡
故障现象为:USB接口不能用和自动关机
刷BIOS后USB接口已经修复正常,现在是开机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后自动关机,排除电源,内存,硬盘和系统故障。现在不知道应该怎么查主板哪里,该主板时钟芯片和南桥发烫,CPU散热片倒是一点都不热,北桥也不热。
刷BIOS

网友:
如果CPU散热片一点都不热,反倒不正常,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温热温热的。
仔细检查一下散热器是否和CPU接触良好,注意那些电容,是否把散热器垫起来了

网友:
可能是散热不良造成的 一个上面加一个散热风扇试试 可能会好 的

网友:
换了风扇还是一样关机,差不多都是40分钟的时候就关了,南桥最烫了,请大侠们给个思路

网友:
刚才看到BIOS里有个设置为CPU温度超过80度就自动关机,如果把这个设置关闭,CPU温度过高会不会烧CPU。

网友:
断电的时候,你摸一下CPU座背面的温度和散热器的温度
如果CPU座背面的温度特高,而散热器的温度不高.那就是二者没有接触好
如果二者都是温温的,那就基本排除了这个地方的故障可能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