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PHILIPS 109F5,接地线可以开机!!!

楼主(2009-07-26):
PHILIPS19纯平,109F5 黑色,不开机,检查没有发现故障在那,就随便加焊了一遍,通电能开机了
装起来,换了个地方试机,结果又不开机了,搬到维修台上又开机了,换过去又不开机了,又是换线又是来回的搬,终于想起了,我的维修台的插排都是接地的,试机的地方地线没有用上,地线起用时能开机,只有火线零线时不工作,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,那位朋友有过经验指点一下!
还有一台TCL的显示器,刚开机时屏上有一大片黑影,有拉丝的现像,一会慢慢变小,最后成一个硬币大小的黑影,视放电容拆掉看过,没什么问题,记得彩电有这种情况是场偏转上一个电阻坏了,显示器不知会不会也有这种问题?

网友:
维修台你是不是正常放着开机还是倒着开机?倒着能开机说明有些可能虚焊.

第二个问题显示屏可能坏了...

网友:
不开机那个显示器应该和地线没有关系,
TCL的那个硬币大小的阴影可能是开机消亮点电容失效 亮度太高 长时间烧造成的
  那个有一大片阴影有可能是灯丝供电的电容失效
               在就是你显像管坏了

网友:
和地线有关系,已反复试过!
也不是屏烧伤,刚开机时屏有3分之二都是黑影,慢慢的就变成一小块了,会随亮度变化!

网友:
飞利浦的电源插头的焊接部位的PCB铜箔容易短路,用刀片刮一下再补锡就行了
TCL那个检查场IC附近的电解电容,注意有电容从下面爆的

网友(2009-09-09):
原来那一台放到一边了,又遇到一台接地线可开机,开号一样故障一样的问题!!!

网友:
是不是只有我遇到这种怪问题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