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红屏

楼主(2009-07-26):
一块盈通RX550-8GD1标准版显卡(PCI)只显示红色,DVI接口正常,请教如何修?是主芯片问题吗?如果是DVI信号如何改到VGA上

网友:
G B 2个色 没了 。。跑线 打值 。

网友:
检查VGA接口的G.B的对地电阻,正常为75欧姆,不正常就检查后面的二极管

网友:
三个色的阻值一样,估计可能是GPU,想用DVI上的信号给VGA

网友:
呵呵  rgb  的 对地 阻值不是    rgb  的真实对地值

顺着rgb  跑线  把 与rgb  相连的  对地电阻  摘掉
再测量就是  rgb  的真实阻值

网友:
这种问题多数是GPU的故障。重植也没有用,只能换GPU!!

网友:
原来是多是GPU问题,换个DVI口正常,就先顶着吧

网友:
偏色测rgb三个值跑下路

网友:
不明白,dvi口正常,vga也应该没问题啊

新诚达 -10 不懂就不要乱说~!~`

网友:
不用想了,这样的卡直接用DVI接口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