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MOS放电后能点亮主板,保存后又不能点亮。

楼主(2009-07-26):
ECS精英 PT800CE-A7主板开机点不亮,CMOS放电后能点亮了。屏幕显示CMOS设置错误 按F1设置。 然后进入BIOS设置、保存、重启。结果又不能点亮了。 接着又放电,------随即又能点亮显示器。 又提示刚才的错误。老是这样重复着。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,烦死了! 希望有碰到过此类故障并解决的高手们指点指点小弟。谢谢谢谢!

网友:
换内存条再试一下

网友:
对换内存,我遇到过

网友:
刷BIOS试试吧

网友:
我也遇到这问题,一直都没有搞好,我换了南桥,BIOS,还有南桥旁边的电容,还是那样,郁闷哦。哪位高手能提供点方案,谢谢了!

网友:
看来都没人解决过这问题呀 ! 我也碰到过 就叫客户按F1

网友:
看看BIOS电池有电吗?跳线帽上的电压正常吗?不行就刷BIOS

网友:
换个电池看看呢

网友:
这是BIOS周边电路的问题

网友:
为什么不考虑IO呢? 其实IO会造成很多隐蔽的故障。

网友:
为什么不考虑IO呢? 其实IO会造成很多隐蔽的故障。
引用 网友A:

同意楼上的,偶刚刚整好一因键盘故障引起的此问题

网友A:
同意楼上的,偶刚刚整好一因键盘故障引起的此问题

网友:
在华硕W3Z的机器上遇到过这个问题!后来是换了一个网卡旁边的一个好像是M200的芯片,(没多大印象了,这芯片只在华硕机上见过)就搞定了!

网友:
也可能是有断线!

网友:
故障已解决, 就吹了下南桥。 真幸运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正想说要你加焊一下南桥,可看到楼上有人说搞过南桥也还是一样,没想到看到最后才发现楼主也是加焊南桥搞定了。恭喜!

网友:
检查电子的周边电路

网友:
故障已解决  是南桥问题, 换了个新的南桥--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