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紫光L9RP4长城代工,不能以宽屏显示

楼主(2009-07-26):
清华紫光L9RP4长城代工,不能以宽屏显示,只能以4:3的比例显示,屏幕两侧有约一寸宽的黑边,另外此机器的OSD菜单出不来了,亮度、对比度可调,自动调整也可用,(按键没有问题),怀疑是数据坏了,此板上有3个数据存储IC,分别是24C02,24C16,25P05,哪位高人有这个显示器的数据能共享一下吗?另外谁知道是哪个存储数据坏了,请指点一二。

网友:
亮度,色度,对比度,都正常,矩形不失真就是, 行调宽电路有问题。

网友:
长城的显示器菜单里面有个调4:3和16:9模式的选项,菜单出不来还是检查按键以及连接线的接头

网友:
回楼上的,按键(一共5个,检查N次了)和线头都没问题,就是OSD菜单出不来,估计是25P05的资料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