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隔行显示了

楼主(2009-07-26):
一台杂牌的19寸宽屏隔行显示
字符不清晰
那位兄弟指点一二?

网友:
两种可能 1  屏坏了
2 主电源滤波不好或者主板供电滤波不好。

网友:
有不有可能是驱动板问题呀

网友:
屏线接触不良或者屏的问题

网友:
VGA线的问题,有没有换线?如果有,就再换一根试。

网友:
屏线接触不好,活着屏坏啦 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