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19寸不开机

楼主(2009-07-26):
方正19寸 不开机  指示灯亮,屏不亮。更换灯管,故障变成开机闪灭,然后更换高压板,用了4个多小时变成,保护,指示灯和屏同时闪灭。
又更换了个高压板,用了才几分钟,又指示灯和屏同时闪灭。
郁闷中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!!!!

网友:
灯管没焊好吧...

网友:
按你说的,高压板可能耐压不够,被击穿短路了。请确认一下,是高压板的事就找质量好点的换上。不是高压板的事就是主电源功率不够。

网友:
看是不是灯管没装好,漏电

网友:
还是灯管问题

网友:
看电源输出是十几伏 电压过搞的话 也会导致烧高压板 如果电压过搞 就把电压降下来 用7812 去转换点压 至于其他的 是人都要自己去测 说来有什么用 换灯管 有没有换好 自己心中 也有数 废话那么多

网友:
看电源是不是带不起负荷。还有你那高压条灯管是不是焊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