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193FW 问题

楼主(2009-07-26):
第一个问题:这个液显怎么进工厂模式...
第二个问题:这个显示器修好后,有明显的显示延时,鼠标移动时有明显的拖尾..响应速度超慢,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??
谢谢!
显示器

网友:
1 不知道
2 是不是 主机问题 显示器的地线没接好 , 和换 驱 ,

网友:
1。有可能是显卡没有装驱动
2。屏有可能有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换了VGA线,质量不行,有没有毛刺?换根原装线或好一点的VGA线试试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