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 MS-6531 点不亮

楼主(2009-07-26):
今以客户送来块 MS-6531主板 478cpu 开始不跑码 把CPU拆下来装上开始跑码了
开始跑很正常 内存过后就跑 00 02 07 0A 就跑不动了 而且跑码很慢 BIOS等常亮 卡显卡吧 独立显卡换好几块 BIOS芯片原型号代换 程序各个版本都试了 还是没有变化 请高手帮忙分析下 什么问题 谢; 了
cpu
芯片
显卡

网友:
不要问了,就是bios的问题,放点,碰到好几块

网友:
大哥 程序都刷过好几个版本了 电池都没有装 放什么电啊 要是放电就好还叫维修啊

网友:
换个IO试试。。有可能是IO的问题。什么板说具体点大多说像这样的情况应该先刷BIOS。实在不行换个IO 试试。

网友:
遇到过没解决,很期待答案!!!!

网友:
”开始不跑码 把CPU拆下来装上开始跑码了 “
检查U座,北桥是否空焊

网友:
软故障难搞.. MS防伪IO查了没喔..喜欢坏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