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经!为什么主板上和显卡上的电容那么难焊.显示器的又这么好焊

楼主(2009-07-26):
主板和显卡的电容怎么搞都不搞不下来,好象有脚固定在上面似的.......显示器上面一焊就下来.....到底是什么原因呢?>应该怎么做?

网友:
因为显卡和主板的PCB用的铜箔多,散热比显示器的板块,烙铁功率不够是很难焊的

网友:
说明您焊工还不过关啊
主板显卡上电容焊点小要多加热一会儿才可以的,要有耐心
烙铁上要多上些锡,焊点上也要多少些锡这样会好些,

网友:
我想这个和烙铁关系不大,应该是你焊工的问题,多练练应该就没问题了,不过主板上的电容的确是比显示器的难换,用料不同嘛

网友:
现在主板多数是无铅的,所需温度比较高

网友:
终于搞下来了.无敌电转法

网友:
你也不看看显卡和主板上面的地线多么大块,我用疯枪和烙铁同时加热一会就好,习惯了就行了

网友:
已经弄好.
不过.还是没什么心得

网友:
用“电钻”?!
很容易让板子报废的。多层板最好不要用 捅、钻 的方法。

网友:
换无铅烙铁啊!我用的白光942还可以啊!一般的打340无铅用360!

网友:
多加点锡就行了

网友:
换个马蹄型应该好点儿!!!

网友:
我的也碰到楼主的问题了,买了把60w的就解决了!

网友:
下,上都用风枪,最后加点锡不是很简单???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意见。。小弟谢过了。。

网友:
支持!!!昨天用马蹄头一口气换了主板上19个电容!

网友:
我用普通30W马蹄头

网友:
你看看电容下面的铜箔了,散热很快,洛铁不行最好加点助焊膏用风枪吹
洛铁380度,先焊好接地一端,再焊另一端。得看情况了。
不管什么方法,多练练,没有焊不上的。

网友:
多练多练

树叉 -10 技术区严禁灌水,要分去领红包,每天10分

网友(2009-08-27):
无铅的是比较难焊,烙铁温度要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