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也要挑电源吗?

楼主(2009-07-26):
今天遇一块怪主板,据客户说有雷击过,有时正常,有时不开机,多开几次就能用,拿到我处后,就是有复位不跑码,心想是不是电源问题,换了电源后果真好了,再次换其它的电源测试,还是不跑码,都是差不多的电源,仔细对比能正常用的电源12V  5V 比不能跑码的电源要高0.5V左右,也就是说12V达12.26  5V达5.25V就正常了,怪,大家说这是咋回事呢?

网友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当然要挑了。你的电源至少要配的起你的主板呀。
比如你不能用个ATX电源来给P4的主板供电,双核的对12V电流要比单核的大些。。。。等等。

总之,你要配一个符合主板要求的电源。

网友:
看来雷击对主板的供电电路造成了一些损坏导致需要 偏高的电压才能达到主板的最低运行环境~~
建议检查一下稳压管1117或者78L05输出是否是正常的5V~~

网友:
应该还是主板有故障,看一下它的待机电路

网友:
今天遇一块怪主板,据客户说有雷击过,有时正常,有时不开机,多开几次就能用,拿到我处后,就是有复位不跑码,心想是不是电源问题,换了电源后果真好了,再次换其它的电源测试,还是不跑码,都是差不多的电源,仔细 ...
引用 网友A:

电源里的三极管β值偏低了, 你把绿线进电源周围的三极管全换了试试!

网友:
雷击对主板造成一定的影响,虽然不明显但是也得需要去考虑

网友(2009-11-09):
呵呵,我这也有一块ECS的板,挑电源同样是长城的同型号电源,有一个开机,另外3个就是不跑数,头大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