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NF4G7,开机测试卡闪一下就断电了

楼主(2009-07-26):
七彩虹NF4G7,开机测试卡闪一下断电了。然后发现CPU旁边两个电容(6.3V,1000uf)鼓包,找同型号的换上后还是一样。拔掉CPU旁四针电源,主板可以供电,也不断了,测试卡为----(不跑码) 高手请指点下
cpu

网友:
CPU电路短路了 看一下那一组场管击穿 或者是IC坏了 这种问题是很明显的问题 仔细查一下就可以了

网友:
我是个新手,刚接触维修。怎么测是场管损坏还是电源IC损坏

网友:
查下VCORE供电了,看下上下管有没有击穿啊,还有12V有没有短路啊等等,这种都是CPU供电有短路产生的

网友:
还是那样,没办法了,返厂修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