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Z99J时钟问题!

楼主(2009-07-26):
手头有一台华硕Z99J机器,A8JN的板,原始故障不加电,修好后发现时钟芯片非常烫手,问过很多朋友都说是正常的,但是已经到了可以把手烫起包的程度,我想问问各位高手是不是正常的!
芯片型号:ICS954310CGLF
华硕
芯片

网友:
不是正常的

网友:
如何解决该问题?现在机器是可以正常进系统的!

网友:
最好换一个为好

网友:
时钟芯片是烫手,但不至于那么烫,你换个芯片试一下,

网友:
时钟芯片本身是发热的.但不至于烫到那地步吧.....

网友:
你进系统用3D测测看看死机不?多用一段时间,如果正常的话,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。

网友:
修好拷机一切正常就是OK了的,时钟芯片由于工作频率问题是很烫手的,属正常现象

网友:
烤鸡一下午无故障,但时钟芯片的热量已经传导整块主板,机器已交还给客户,至今没返修,汗啊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