奔3 服务器主板,开机无显示,诊断卡显示82请高手指点

楼主(2009-07-26):
今天收到一块服务器主板,开机不显示,用诊断卡显示82,查了半天也没有查出是哪的故障,

网友:
原来开机能进系统,但鼠标,键盘,USB全不好用

网友:
IO  检测一下,  串口芯片 测量一下。

网友:
82是过了哪里了,还真的没见过,不过鼠标,键盘,USB全不好用应该是和I/O或南桥有关系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