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昭阳E290g 白屏

楼主(2009-07-26):
正面看是白屏。侧面看是有正常的画面。已经肯定是屏的问题。这屏应该这么修。屏的IC是 MC10T6011A 有修过这类故障的朋友指点下。谢谢!
联想

网友:
高压板或灯管有没有换过

网友:
已经说是白屏了,怎么还说高压板和灯管呢

网友:
正面看白屏,侧面看正常是什么意思啊?白是纯白吗?学习一下!

网友:
就是说很像是对比度很低很低

网友:
显卡 屏线 屏 都有可能

网友:
已经肯定是屏的问题。这屏应该这么修。屏的IC是 MC10T6011A 有修过这类故障的朋友指点下。谢谢!

网友:
我也没有遇到过,很奇怪呀,学习一下。

网友:
白摒肯定不是高壓條問題,屏線或信號問題吧.

网友:
上次碰到过一台E390的也是这种现象,没有修好.

网友:
以前也遇到过这中状况,应该是高压板出问题啦?

网友:
你把屏的亮度调一下

网友:
我见过换灯管后偏光膜装反了这个现象的

网友:
支持偏光膜装错

网友:
屏幕升压电路有没测

网友:
你都说屏有问题了那就直接换一块吧

网友:
楼主的意思怎么修这屏,呀.

网友:
我知道换屏。我觉得这屏有维修价值。因为屏外表很好。我想换个屏驱动IC可是找不到。

网友:
看屏线的信号线有没断的。不行就加焊一下显卡

网友:
应该是屏上缺电压,换IC不见得就会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