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W1907白屏

楼主(2009-07-26):
大家好,,今天接到一台HP W1907的显示器白屏,,本人没修过显示器,,,想请问大家这个要怎么查。。。。谢谢

网友:
查高压条接口处的电压,12V,5V,ON/OFF 可能还有一路负压。

网友:
首先检查屏的供电5V到屏没有

网友:
为了避免扩大故障,还是送专业维修点去维修.

网友:
已经拆开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看看电源有没有电容鼓包的。电源输出电压低也会白屏。还有看看屏供电。如果没有也会白屏。如果有用通用版点下屏。判断下是不是屏问题。如果是屏查查屏高压电压有没有,换屏IC试试。你最好去维修店别把故障扩大了。

网友:
1:一体板和驱动板有没电容鼓包,会导致供电不足而白屏。2:查屏5V供电有没。3屏保险丝有没烧。4:屏IC问题。5:屏缺一组供电。(驱动板或屏)

网友:
没有给驱动板供电或是屏线不通,查驱动板上5v电压.看管子有没有输出电压,正常不.

网友:
白屏说明屏没工作,只是背光亮了,看看屏接口,之前遇到过,是屏的TCON坏了

网友(2010-03-15):
试下屏电路板上有个调节器

网友:
电压问题的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