菲利浦CRT通电一直闪

楼主(2009-07-26):
客户有一台菲利浦17寸的CRT,通电以后电源灯一直闪,300V电压在300-310V之间跳变,次级输出电压也会跳变,但跳变的幅度不大
通电一段时间后,各处电压又恢复正常,可以正常使用
请教到底应该查哪一块呢?

网友:
自己顶起来,希望高手看到

网友:
检查电源次级电容,小电容

网友:
用假负载试一下

网友:
飞利浦的保护电路太复杂,难搞

网友:
用一下又能正常,估计是电源问题的多,看看初级的小电容是不是有问题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个同样的问题,我请了个师傅好象也没有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