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通封路由器

楼主(2009-07-26):
现在网通又封杀路由器了。市场上有没有防封杀的路由器?或是有高手可以破解它不让他查出来吗?

网友:
好像没有吧》?  你怎么判断封杀路由的啊 你是什么地方的啊

网友:
我是河南巩义的,上面明确下了通知。电脑只能上QQ别的网页什么的都打不开。

网友:
不是吧。那不是很无聊啊
这边好像还没啊

网友:
以前打过电话到通讯设备公司的,他们说过,如果整个地区封了路由,那么公司里会来人去调查,然后出新的固件补丁......

网友:
广东这边不会这样

网友:
广东前几年都说要封阿,那时切实有时候上不了,只是后来又可以了,,,,,可能是封了,他的业务量大降吧!!所以也不怎样了

网友:
封路由器,只能上QQ,不能打开网页啊?不明白,是不是意思说解析不了DNS呢

网友:
你升级你的路由试试

网友:
我们这网通 也在封路由,只能要猫,不能用路由,一接就24小时不能上线

网友:
唉,现在都快没得玩了,封的厉害

网友:
联通也有技术高手呀,况且有钱,有钱就鞥聘请到高手效力,客户永远是弱势群体!

网友:
我是山西的,我们这里用的是 磊科路由器 效果还可以 防封路由的

网友:
好像是按时间计算的吧,你试试用猫上一次,然后不再24小时开路由。不上网时把猫和路由关掉。

网友:
我是郑州的、?我们这边有时也是封路由,把路由升级一下就可以了?

网友:
道高一尺魔高一丈,一般路由器会出新的固件防止被封,联通有高手,TP/磊科/Dlink也肯定有高手~

网友:
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软路由试过会不会呢,可不可以破解。

网友:
我是洛阳的,你可以试一下把路由器的mtu值改小一点,如1250就可以了

网友:
要算你的密码,实际密码和你输入的不一样

网友:
我是吉林白山的 ,没有这样的事情啊

网友:
实际上并没有封路由,它是使用宽带我世界在上网时把你的用户名偷偷的更换了,你下载一个“河南网通用户名转换工具”这个软件,把转换后的用户名替代你原来的就可以正常上网了

网友(2009-12-05):
我也用的网通,前段时间经常掉线,这两天电脑就上不了网了,能ping通网关和DNS也能上QQ和旺旺就是打不开网页。重新设置路由情况依旧,不用路由直接接ADSL拨号上网就能上,难道我的路由也被封了?

网友:
下载个 共享神盾

网友:
网通很垃圾了!!!还是用电信的好!!!

网友:
我们这个地方也这样,说是用了叫网络尖兵的软件,不知道怎么破解。

网友:
广东这边网通的没听说过封杀,倒是电信的封杀过

网友:
这边好像还没啊,可以破解

网友:
我是山东的,我们这里电信封路由了。一用路由就锁帐号,帐号封了,用猫都不能上,除非找电信解封。有没有人能解?

网友:
呵呵!我是陕西的!我们这里目前没有这种情况,那位高手给楼主支个招 啊

网友:
把用户名转换一下,试试如何

网友:
有很多种 有一种是绑定MAC 可以用路由里面的MAC地址克隆 还有一种是加密账号 输入拨号软件的账号然后软件加密账号再拨上服务器 可以用小工具探测到软件的拨号密码 上面两种都简单 还有一种是可以接路由 但是路由下接超过二台或三台就出现不能上网站 能打开部分网站 能上聊天软件的 这种最麻烦 可以使用软路由 用海蜘蛛可以设置  最BT的就是上面三种都有 用软路由吧

网友:
武汉电信的就封了路由.我用网吧的软路由做个VPN.自己家里拨VPN.就封不了DNS解析了.光迁是没有台数限制的!

网友:
把网通给的用户名换算一下就可以了 我一直是用这个的 很好 很强大 也能很好的解决有的路由器不能在网通线路上使用的问题

网友:
这里说的把路由器的MTU值改小一点指的应该是本机的MTU值吧?请高手指点!!!

网友:
你下载一个网通算号器,把你的帐号转换一下再填进路由器,一般就OK了

网友:
电信也开始了,不过用它的路由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