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NX5000 查硬盘就自检不过,

楼主(2009-07-26):
这个本子插上硬盘就停在HP LOGO 处 把硬盘拿下来就过了,硬盘到别的机器上都可以用,自检也都能过,是不是南桥或I/O有问题呀 请老师们回帖
硬盘

网友:
硬盘接口有没有查啊

网友:
先测硬盘供电,数据线对地阻值。。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,南桥的问题 回焊了一下南桥就好了

网友:
学习了,修好就好。有大家的共同探讨就是好

网友:
是档机吗,F2或DEL键应该是无作用吧 IO和南桥都会有这种故障存在,先换IO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