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83627sf-aw

楼主(2009-07-26):
请问有没有高手知道83627sf-aw能用哪一种I/O直接带换.

网友:
谢谢yzz163 管理员
但原值不好找,另外没有能一种I/O直接带换吗?

网友:
还是听老大的吧  有的IO一个字母不同 就差很多的

网友:
最好不要,如果能代换那别人还生产那么多的型号干什么呢
弄个通用的多好,

网友:
好像没有什么可以代换的  只能购了

网友:
这个好像不能代换,

网友:
原型号的好点吧?
最好是原型号代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