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去区分电龙

楼主(2009-07-26):
我在不换6个电龙的时候我没看  有6.3V和16V   不记得看那些电龙是6.3V那些是16V  我该怎么去区分换啊啊?

网友:
应该是“电容”吧,,晕哦,(电龙),下次发贴前请把错别字改了再发好不好,电容的区分,主要是看它所在的电路电压是多少,,如电压是5V,,那么用10V的电容就可以了,如电压是2.5V和3.3V,那么就用6.3V的电容,如电压是12V,,那么就用16V的电容.总之,电容的代换,电压不能超过原值的二分之一,容量不能超过原值的三分之一,电容换得不当,容易引起一些比较难修的软故障

网友:
与四针相通的是12V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