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C3000的使用问题

楼主(2009-07-26):
我是个新手,有个PC3000盗版的,是PCI槽的WINDOWS下使用的。不好意思麻烦大家啊,请问一下刷新固件需要什么对应?
   1、硬盘型号
   2、固件版本
   3  比如说 ST3802110A\5LR01EWY,后面5以后的数字也要一样才能刷新吗?
那应该是唯一的吧??
我找不到后面和5后面数字一样的,用5LR*****刷的,总是报告错误,这是为什么?是不是步骤不对啊?望高手指点

网友:
我的是 希捷的ST380011A 3.06 5JV61423的,故障是用MHDD测试没有问题,但是不能分区,也没有被加密。我想刷一下固件试试。谁给我提供一个固件也可以啊,太感谢了

网友:
ST盘需要固件版本一致
.7的盘你通电就会看到固件版本,在盘的标签上也有。比如3.06 8.01等

另外你这个盘先不要慌刷FW,换张板子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