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HPC LWM930 19液晶显示器 开机后闪烁黑屏问题

楼主(2009-07-26):
显示器最近一段时间 每次开机后过几十分钟有时候十几分钟就会出现 闪烁黑屏
具体现象是: 突然一下子就黑了 过几秒钟有显示了  黑屏时候 指示灯也不亮了  就这样反复出现
             显示器的调节按钮 UP 这个键本来是调节亮度的 但是现在有时候按下后却出现自动调节的情况!

毛病就是这些  希望高手给说一下是什么毛病 具体要怎么修 或是换什么东西 ??  谢谢啦

网友:
显示器的调节按钮,坏了,不知道坏了多少个。呵呵。高压条也有问题,要检查。先查高压条供电电路。再查高压。重点查高压部分的电容。

网友:
常见问题,就是有按键漏电,为了更保险,都换掉吧

网友:
显示器按钮只有一个"UP"不好使!! 按下后也有反映 有时正常有时出现按下"UP"后却出现和 按下"AUTO"一样的情况~

网友:
按键有问题的典型现象.建议更换所有的按键.

网友:
显示器有多了一个故障 。每次显示器启动后自动进行“影像自动调整”这是怎么回事? 以前也没有出现过!!

网友:
如果没估计错,应该是按键漏电吧,一般全部更换!

网友:
我看了看 显示器里面的 电容都没有出现鼓包 漏液 等异常情况

网友(2009-10-08):
建议跟换所有按键    检查高压板上的电容是否  漏电
  老师好 长风

网友:
建议先把按键换了
再检测高压板上电容有没有漏电现象